[求助] FPGA实现任意频率的2倍频.....

楼主(2013-08-07):
里面自带的锁相环只能实现固定输入频率的,求指导应该怎么做,,,,网上有说用DMC,什么的,不会     希望细致点

网友:
lz把想干什么说的清楚一些?

比如输入频率的范围、特性?要求输出有何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希望能用其实现任意频率的倍频..   或者编码信号与时钟的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M(数字时钟管理器)  O(∩_∩)O~  输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直接写就可以了吧?自己通过两个时钟其中一个为另一个频率的二倍再分别计相同的数,最后输出的就是原频率的二倍。1m以上的可以用时钟的ip core将时钟clk_OUT和clk90_OUT进行异或运算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j就是时钟的IP CORE不会用额

网友:
xilinx的haunted用core_gen生成就是了

网友:
如果只是ip core的话,我正在用的片子里能用的只有一个“clock forwarding/board deskew(DCM_SP)”这样一个ipcore 创建一个新文件选择这个ip core然后这个作用范围是5M到240M,选择的时候选择CLK2X那个选项就是直接一个输入频率的2倍频信号我试过几次,貌似只要和你选择的频率差不多就没问题。。目测应该选择频率主要是确定检波时间,差不多的话检波能检测到就会按照原定的程序倍频。不过这个应该不是正规方法=。=。。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这种东西。无论PLL还是DLL,低于一定频率(常见的是几MHz或者十几MHz),就不能工作。

除非你能保证输入时钟占空比是精确的50%,则另论。

网友:
6楼的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