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的RC模式 ?

楼主(2013-08-07):
请问大家谁玩过PCIE的RC模式呢 ?

网友:
回复 楼主:

    root complex?嗯,在看了!在前面带好路啊!!!

楼主:
OK,没有问题,到时候有问题向你请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可是菜鸟,不过我下了部PCI express 体系结构的书,如果你要我用邮件发给你!顺便问问,您了解xilinx的DNA加密方面的东西吗?有什么资料可以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本书的,这本书理论方面讲的还可以,可以参考一下,不过主要是讲的EP模式,没有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
大神 把pcie贴出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RC模式还没有研究明白,如果在EP模式下,你有问题我们可以相互探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本书啊,但觉得好复杂。看了前面两章的协议,看懂了pcie的代码。但后面的几章,感觉实际用途用不上。请教一下后面两张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才看,也是不清楚的哦!

网友(2016-11-17):
请问你有没用过RC模式跑起来

网友D(2017-03-24):
您好,我用xilinx提供的pcie的RC端 IP核进行仿真,通过修改EP端的代码给RC端返回数据包,发现RC端只能接收CPLD和CPL格式的包,不能接收MRd的包,请问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9-04-01):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xilinx提供的pcie的RC端 IP核进行仿真,通过修改EP端的代码给RC端返回数据包,发现RC端只能接收C ...

我觉得是这样的

EP往RC 发 需要知道RC的地址,这里你的地址是错误的

RC可以配置EP,但RC 则没有被配置;

如果由CPU统一管理,那应该RC也有地址就没有问题。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xilinx提供的pcie的RC端 IP核进行仿真,通过修改EP端的代码给RC端返回数据包,发现RC端只能接收C ...

你的RC侧的寄存器没有配置,被IP核屏蔽了

网友:
Zynq中例化一个IP核,在ps端会有对应的RC输出化等代码,这样会帮助你慢慢理解RC,简单的数据包发送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