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cadence 的复制操作怎么完成啊?有这方面的资料更好

楼主(2013-08-07):
有谁知道cadence 的复制操作怎么完成啊?有这方面的资料更好

网友:
难道不是c?

网友:
不知道你的复制操作具体指啥......

网友:
不是C么

网友:
要看你复制什么了,最好讲具体点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经常会有改版,但又一般不想动原图,库层次的复制

网友:
把整个lib copy到新的lib下作为新版不就不会影响先前的layout了吗?
copy lib的操作不会还是什么?

楼主:
就是这个不会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首先需要新建lib,attach 到你的technology lib,copy lib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种情况:如果你原来的lib中没有调用其他lib的cell,即没有hierarchy结构,直接原来lib上右键copy到新的lib就可以了
                 (我猜你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就这么简单操作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如果原来lib里调用了好多个lib里面的cell,并且这几个lib里面可能还会有同名字的cell(这种情况最复杂了),那
                就找到原来lib的top cell layout,右键copy,填好目标lib,点上Copy Hierarchical(如果有些cell比如Pcell你还想保持
                在原来的lib下,这里需要点上Skip Lib,填上Pcell lib name就可以了),点上Update Instances,选择of Entire Lib,
                OK就可以了,然后会跳出提醒框,因为很多lib可能有重名cell 那么,选择fix error再OK就可以了

您试试看?提醒一下,新建的lib最好在copy之前一直保持里面没有任何东东

楼主:
非常感谢beckdavid 的解答

楼主:
找了好多这方面的资料都是一笔带过 没有很详细的介绍,所以才有这方面的疑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好人啊

网友C(2020-11-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ierarchy copy后为什么电路里的库没有层次化替换为新的库,还是旧的库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ierarchy copy后为什么电路里的库没有层次化替换为新的库,还是旧的库呢?

没勾上update instanc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勾上update instance ?

勾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