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 的一个bug

楼主(2013-08-07):
如题,icc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除了09的没出现过意外,2010的和2013的都会在不经意间出现这样的Error
Error: Assert 'found' /remote/srm532/clientstore/h2013.03_icc_sp2_build2/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342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网友:
不经意间是在哪个命令的时候呢?具体点呢?出现概率比较大的命令是哪一个呢?
用的什么工艺数据呢?

网友:
是正版的licens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在 做 route的时候会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什么工艺数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IC 110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含一些macro么?
我用他家UHD的process,也出现这种,绕线时跳出的情况

网友:
ICC bug很多的,但使用过程不一定能碰到。一般是碰到形状不舒服的时候,会触发ICC的bug。比如ICC 有的版本做CTS时,clock tree 会做的很长,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macro的

网友D(2020-10-29):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跟你用的同样的工艺,icc是2016的,不知道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跟你用的同样的工艺,icc是2016的,不知道您怎么解决的 ...

大佬,你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呀?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