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grid must be a integer multiple of 0.005um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7):
DRC仿真时,求助出现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
grid 出错啦,应该把grid值变小,移动版图到0.005的gr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置是0.005,但是我重新画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grid必须是0.005的倍数才行吧,可能是一开始你用了0.001,然后又改成0.005,就导致有些点没在0.005的grid上

网友:
某些操作过程中导致off-grid了

网友:
同于楼上观点

网友:
同于楼上观点  尤其是path

网友C(2019-12-09):
虽然你设置的是0.005,但是走path线 45度斜线就可能不在格点上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C:
虽然你设置的是0.005,但是走path线 45度斜线就可能不在格点上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

网友D:
streamout/streamin时重新设置grid

网友(2024-11-10):
引用 网友D:
streamout/streamin时重新设置grid

大佬你好,请问能详细说说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