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综合问题

楼主(2013-08-07):
求助各位:我在DC综合时,有一个OTP,它的VPP,VDD,VSS端口都是悬空的,              但综合后的网表DC都给它们接了1‘b0,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各位啦!!!

网友:
电路中输入不允许悬空。所以工具自动把它连到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DC里有什么选项能控制让未连接的input端口综合出来的也是悬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