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上面 tools bar要如何加掛其他 COMMAND

楼主(2013-08-07):
cadence virtuoso 上面 tools 如後來 calibre 或 3 party tools ..
那些是在那邊改設定 ?

bind key 是那邊CALL 進來 ?

virtuoso 看來好像是一script ..最後叫的軟體 是 那個??

网友:
bind key 是那邊CALL 進來?  可以從CIW load進來
load "lebindkey.il"
或是寫在~/.cdsinit

楼主:
寫在~/.cdsinit

=> thank you .

那如果如一些 calibre or 3 party eda tools
看到裝好後出現在 virtuoso 選單上
這是要設那個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