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PEX出现问题

楼主(2013-08-07):
跑PEX时,在最后跑出结果来了,CIW出现了警告,warning:not creating terminal GND! in(inv calibre)since matching terminal was not found on schematicnote:marking net GND! as a global net.而且VDD!也提出了同样的警告。

楼主:
高手在哪里?

楼主:
解决了,在PEX窗口中选择setup-->PEX options,然后再左边出现的PEX options选项卡中选择netlist选项,在netlist中选择Reduction and CC ,在这个选项卡中下面有set global net names,将其选中,然后输入VDD! GND!这里是针对我的问题中出现的错误来说的,因为我的提示warning是没有办法创建terminal GND!和terminal GND!

网友A(2017-08-17):
楼主你好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但点set global net names时输不进去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但点set global net names时输不进去

我参考的(210条消息) Calibre无法输入字母和字符解决方法_virtuoso~晓晓-CSDN博客_calibre不能输入。在运行virtuoso前,在终端输入命令“unset XMODIFIERS”,再运行virtuoso,这样在里面调用calibre就可以键盘输入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