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XinlinxFPGA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包含两个模块A和B,中间靠一个存储器来传递数据。用ISE对这个设计进行前仿和后仿功能都没有问题,并且,用EDK进行开发的时候两个模块A和B单独进行实现也都是对的,但是当把这两个模块组合到一起进行实现的时候功能就出错了,有哪位有经验的开发者能帮我想一想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速率不匹配?还是时序出问题?

网友:
RAM控制可能没做好,尤其是地址判断在两个不同时钟域的话。
想简单换FIFO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clock的问题,关键路径延时过高。fpga不能搞很高的主频。

网友:
把两个模块合一起后,布局布线肯定会有变化,如果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模块使用的时钟是相同的,而且时钟频率已经降到20M了……两个模块单独跑都可以到100M的……是否是ISE和EDK综合工具的综合机制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模块所用的是相同的时钟。我的老师也说可能是RAM接口没有做好,可是接口的连接逻辑并不复杂,只是简单的二选一……会不会两个模块连接在一起后对综合的结果产生了影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两个模块单独都可以跑到100M的频率,连到一起后把主频降到20M也不行,有什么方法能查找关键路径吗?我是初学者,还不会看EDK的综合报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有什么方法能使设计满足时序要求,是更改约束还是修改代码?

网友(2013-09-08):
上板子阶段?两个模块的接口信号接到chipscope上看两个模块交互到底错在那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

网友:
估计还是clock的问题,关键路径延时过高。fpga不能搞很高的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