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将gds导入virtuoso进行LVS

楼主(2013-08-07):
我在ICC中写出gds以及verilog文件,然后通过v2lvs将verilog文件转换为spi文件此时出现如图1所示的warning,请问有没有关系,并且有何解决办法
另外,我将gds导入virtuoso后,并写了一个网表即TOP.sp用来作为电路网表进行LVS,写出的网表如下

但是进行LVS出现如下错误,实在找不出哪里的问题,在icc中lvs是可以通过的,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你的LVS结果是网表中缺少SDW4这个cell 你查查看网表吧

网友:
用hcell做hierarchy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cell做hierarchy怎么做,没做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cell岂不是把那些单元都当做黑盒子处理吗??难道我每个标准单元都要编写hcell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想请问你知道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是什么意思?在哪里可以设置吗?
我现在出现电路的网表不区分大小写的问题,比如n22与N22两条net会认为接在一起了,该怎么办??急求答案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现在还有一个错误如图示,可以看到版图中与电路中有一个单元不匹配,但是我查看了网表,电路网表中这几个管子构成的此单元是L304单元,然后我回到版图中也是此单元,但声称的版图网表单元是被打散了,实际上此单元应该是由4个pmos和4个nmos构成,而生成的网表中确有4个pmos和8个nmos构成(如报告中所示),不知道为什么版图网表会生成错误,而且尺寸我也比较过了,请求大侠的帮助啊

网友:
这个ADC_0808是你们自己做的么?很多问题光看这个报告无法体现的,建议你先单独做这个单元,看看能不能做通。不通单独查这个模块,通的话查外面和这个模块的连接关系等问题

网友B(2016-12-14):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请问ICC将gds导出的详细步骤是什么,我这边导出的gds再导入virtuous出错

网友:
是不是virtuoso里的lvs option,需要选simple

网友C(2020-07-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层主请问你解决了么?我从ICC中导出gds再往cadence里面导入 总是少层次,用的是工艺库提供的layermap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层主请问你解决了么?我从ICC中导出gds再往cadence里面导入 总是少层次,用的是工艺库提供的layermap文件 ...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说是缺少了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说是缺少了一层

没有

网友(2021-11-04):
救命啊。
我的错误和这个很像。
lvs报错net多了,按照经验是open;但是ICC跑verify_lvs没有open 错误,只有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