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帧率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大家好,最近在看帧率转化的资料,看到如果将25p的视频转为60p的,那么需要3:2pull down;50p的视频转化为60p需要怎么处理呢?有类似3:2pull down的算法么?

网友:
要把电影转成视频信号,不只是从25变成60,还有从逐行变成隔行,3:2 pulldown就是针对这种内容的视频做处理,主要是做隔行变逐行的。

帧率转换的简单方法:   丢帧或重复帧,50P每5帧重复一帧就是60P了, 2:3其实也是重复帧,存在的问题就是运动不平滑,一顿一顿的。
复杂点的方法: 帧内插方法,通过对图像内容做运动估计/运动补偿(MEMC),算出中间帧的内容,有专门做这个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