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谁能提供一个LDO电路图,要求带1nF-10nF输出电容

楼主(2013-08-07):
如题,负载电容在1-10nF之间,功耗不太离谱就行,当然速度越快越好。。。求助啊

网友:
一般结构就可以啊,你搞什么呢?你最好给下具体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搞什么,给一大片数字电路供电,估计负载电容有nF级别了,一般结构是指什么?我看的文献中带的电容有大的,就是uF级别的,小的就是100p级别的,就是没看过带几个nF的,我没时间尝试某个结构可不可行,我想确定某个结构一定可行,时间问题,没啥指标,输出1.8V,过冲最小到的1.5V,最大2.1V左右,数字电路的时钟比较快,100+MHZ ,所以我希望速度快点,带50mA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做过这种系统内的LDO,但可以给你构建参考,误差放大器就用最基本的5管结构,有必要的话可能还要一个analog level shift保证一个共模电平。第二级采用buffer可以用sourse follower,diode mirror或者一般buffer结构(因为是50mA负载,功率管较大其保证主极点在输出的情况,若主极点在内部,视情况确定是否用buffer及结构),最后的功率管可用nmos,pmos但两者系统构建会差别挺大,nmos速度块,但dropout大,主极点往往在内部,因为LDO输出阻抗很低。而且nmos,pmos两种结构主极点位置会不同,这就可能使你LDO重新构建。

网友:
还有你是需要从几伏转换到几伏啊?
5->3.3
和3.3->1.2或者1.8 有点区别

网友:
你这个也太懒了吧,直接让别人给你做。论文到处都是。随便扒一个下来,仿真看看就行了。

网友:
有電路架構只能參考
還是要靠自己從中體會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文中的并不可靠

网友:
没抓住重点,最小工作电压和Vdropout是多少?静态功耗是多少?这个决定了基本架构,此外就是你的工艺,估计在1nF~10nF的范围内,可能会发生极点交换,需要应用动态零极点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这些一般IP都没有要求的,适当即可。他这个不是做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论文不可靠什么可靠?靠别人把电路给他吗?架构就是那样,随便搭几个管子就可以工作。如果要求很高,也需要他自己去搭电路贴上来让别人看吧。直接让别人贴电路给他根本不现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实践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