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问题 一直loading

楼主(2013-08-07):
modelsim 仿真的时候一直loading,而且之前能够仿真的工程,后来打开时也一直loading,后来就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改一下东西就行了,就在设置里面。。。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网友(2014-05-29):
今天刚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win8.1 360优化的时候把windows防火墙给屏蔽了 去掉禁用就可以了
BS一下LS知道还不说

网友(2015-09-25):
禁用防火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