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i and dBm換算

楼主(2013-08-07):
請先問各位先進:1.dBi如何換算dBm,
2.dBi可以與dBm相加減?

网友:
dBi是表示增益的,dBm是表示功率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吧

网友:
dbi一般表示天线增益,通常和dbd对比,
dbm是功率单位,不存在啥子换算关系

网友(2013-09-19):
一个是功率的,一个是增益的,怎么换算啊??

网友:
建议楼主去找本天线的书,理解一下基本概念。这两个单位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般不会用来描述同一个物理量,也就不存在单位换算问题了。

网友(2014-08-20):
这两个没什么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