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工艺的两级运放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3-08-07):
双极工艺的两级运放怎么设计呢????

网友: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首先,跟MOS电路一样,需要画出bipolar电路的小信号等效电路,然后分析零极点。当然,bipolar和MOS的等效电路稍微有些差别,GRAY写的那本书(第四版)图1.18就是bipolar的等效电路。
第二,实际设计时,我们根据指标应该能得到电流值,比如我们需要2mA的尾电流,那么输入管需要1mA的电流。有电流就好办了。因为与MOS管不一样,bipolar的电流主要取决于发射极的面积。因此用spectre仿真时,其实需要填写的参数只有发射极的面积!

说白了,MOS管玩的是W/L,bipolar玩的是发射极的面积。不过郁闷的是,MOS的w/l调节的自由度大一些,但对于bipolar来说,工艺厂提供的发射极面积几乎都是固定的,我们不能随便更改这个面积。

个人所见,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看看这个

TI_op amp spec.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性能参数的解释,没讲如何设计结构、尺寸、补偿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这个

AN-A:The Monolithic Operational Amplifier A Tutorial Study.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我要设计一个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双极运放,如下图,增益15dB,管子尺寸、电阻怎么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的一点看法:
首先,运放应该有一个功耗的要求,您可以根据这个要求分配一下两个尾电流的大小
第二,输出共模电平的,根据这个电平和尾电流的大小,可以确定R1的大小
第三,管子Q3~Q5处于饱和区、Q3~Q5和R2,Rf组成的局部负反馈稳定性、Q1和Q2处于饱和区。根据这三个条件,调节R2和Rf的大小
第四,至于管子的尺寸,实际上就是一个参数,即管子的发射极的面积。可以根据所用的工艺,选取相应面积的管子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比如噪声等,这就需要根据实际电路调节了。

一般来说,bipolar电路设计起来感觉没有CMOS电路好玩。比如我以前设计的一个bipolar电路,用的工艺中只有发射极面积为6u*6u,6u*12u,6u*24u,6u*48u这几种。我只能根据工艺厂商提供的pcm参数,选取相应的管子。这些管子的面积,形状都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否则就不符合工艺厂提供的仿真文件了。

我个人感觉,bipolar电路中用到的电阻相对于CMOS电路来说多了一些。就是因为管子尺寸调节的自由度不大,于是只能拿电阻开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a.设计时,是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不是放大区?;
b.这个运放不需要补偿电容也可以稳定?“Q3~Q5和R2,Rf组成的局部负反馈稳定性”,Q3~Q5和R2,Rf要满足什么关系呢?

网友:
a.不好意思,应该是饱和区,和MOS管搞混了
至于b.,我也看不出来,建议您画出等效电路,推导出传输函数,然后通过仿真来确定。

楼主:
a.不好意思,应该是饱和区,和MOS管搞混了
至于b.,我也看不出来,建议您画出等效电路,推导出传输函 ...
引用 网友C:

工作在放大区是吧,因为放大区的IC是不变的~

网友(2016-04-22):
画出等效电路,推导出传输函数,然后通过仿真来确定

网友:
一开始做CMOS,再用BJT的话,
我人为最大的不习惯在于基极电流

网友:
画出等效电路,推导出传输函数,然后通过仿真

网友D(2024-12-2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好,我最近在设计bipolar的一个运放,目前遇到的问题是bipolar在设计的过程中有没有像mos管vdsat一样的值可以表征在过某个值的电流的情况下管子的发射结面积或者个数m是否合理,如果存在这种值,应该如何进行扫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我最近在设计bipolar的一个运放,目前遇到的问题是bipolar在设计的过程中有没有像mos管vdsat一 ...

保证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的前提下,调整支路电流,让管子的beta值最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