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怎么在版图里做ERC?

楼主(2013-08-07):
小弟是新手,想请教各路大侠一个纠结的问题。   怎么在在版图里做ERC检查?以及棒图的ERC文件怎么编写?

网友:
还是参考已有的,厂家提供的文件吧。

网友:
做LVS检查里面包括ERC结果报告吧

网友:
这个还没学到,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在做LVS之前做一次ERC ,LVS里的错改的时间很长,并且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家似乎没提供版图的ERC文件  只有线路图的ERC文件

网友:
我一般都是做LVS的时候顺带做的

网友:
在ICC里面不是有了么

网友:
erc简单,只是对走线的检查,lvs查电路

网友:
沒有做完 LVS的正確線路連結, ERC 應該也不會看到真正的問題吧.

网友:
看看lvs的规则文件。里面有包括erc的检查,如果ERC检查被关掉了,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12):
我也是检查LVS时,ERC也同时验证。有一些ERC也是要修改的,例如floating nxwell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