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lmli command, license load problem?

楼主(2013-08-07):
22:20:53 (lmgrd)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22:20:53 (lmgrd)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22:20:53 (lmgrd)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22:20:53 (lmgrd)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22:20:53 (lmgrd)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22:20:53 (lmgrd)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22:20:53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22:20:53 (lmgrd) System Error: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2:20:53 (lmgr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available at "www.acresso.com".
22:20:53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i have set the .bashrc LM_LICENSE_FILE , why?

网友:
1.lmstat -c 5280@localhost (or IP )
2.如有,请kill掉lmgrd 进程,lmdown -c 5280@IP or server host
3.对于cadence可以建议优先是有CDS_LIC_FILE
4.lmgrd -c 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已经设置5280@mylocalhost了,LM_LICENSE_FILE=我的LICENSE.DAT文件了,如果按照你的设置,按bashrc文件里应该怎么写呢?就是说我指定了license的路径为什么软件不去寻找呢?

网友:
export    CDS_LIC_FILE =5280@localhost
至于你的具体什么情况请按我上面说的步骤一一确认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wl@wl ~]$ lmstat -c 5280@wl.laptop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un 8/11/2013 16:37

Error getting status: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96,7: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怎么回事?服务没有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怎么回事呢?cadence软件在安装的时候就会安装licensemanager的,按道理是可以自动启动的哈?

网友:
自动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个比较完整的bashrc内容,并帮忙看一下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15263&highlight=mmsim的安装过程有何异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