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买了个FPGA开发板,不知道怎么玩。。。悲剧

楼主(2013-08-08):
应该做点什么呢,会verilog,但是对总线什么地不懂

网友:
问卖家要个实例,对着做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例子肯定已经跟着做过了,主要是看不到波形,很郁闷,买个da模块,和显示屏,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DA和显示屏的手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一下~~~~
chipscope~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是个小帅哥啊

网友:
什么板?如果你对数字设计不熟悉的话推荐本书 《digital design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 先理解概念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spartan6

网友:
把它的例程都走一次呗

网友:
用chipscope就可以看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多钱?

网友:
开发版应该有带光盘和教程吧,照着做几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