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502与AIC23如何实现实时信号处理

楼主(2013-08-08):
5502在主循环中查询mcbsp口,读取AIC23的A/D数据,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写入AIC23的D/A;A/D输入使用信号源产生连续正弦信号,用示波器测量D/A输出,发现波形间断一定时间后有短时间的不连续现象;
请问是不是得用mcbsp中断?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采集到的数据用cooledit画出来是正弦波,但是数据原封不动的通过McBSP送给AIC23,数据居然不是正弦波,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