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选择DC block

楼主(2013-08-08):
在一些手机射频功放模块中,我经常看到一些DC block电容用33pF的01005 贴片电容,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0201的呢?价格还便宜,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网友:
不是很懂,同样求解?

网友:
所谓隔直电路的本质是截止频率比较低的高通滤波器,应该以滤波器的眼光来看

网友:
求解,不懂

网友:
你跑一下S21 的SIMULATION就知道差異

网友(2013-10-03):
0201 有 isolation & power dissipation 的問題,
並不共通使用,

网友:
主要还是电容的谐振频率决定。

网友:
电容尺寸影响自谐振频率,射频中的隔直电容要求其高频特性要好,所以自谐振频率要求较高,因此尺寸越小寄生参数就小,自谐振频率也就高。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Maybe due to lea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