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NA仿真结果1dB点高于3阶互调点

楼主(2013-08-08):
现在在设计一个1GHz~1.1GHz的窄带LNA。LNA结构为共源输入,cascode级联结构,单端输入,单端输出。输入输出的匹配结构均为串联一个电感,以及并联一个电容结构。现在仿真的结果是输入输出均已匹配到50欧姆,增益为16dB;输入1dB点-8dBm,输出1dB点8dBm;三阶互调点输入为-13dBm,输出为3dBm,三阶输入的两个信号相差1M。仿真结果显示1dB点比三阶互调点高,这与理论和实际都不符,请坛里的高手指点指点啊,问题出在哪,谢谢了

楼主:
对了,仿真是用PSS扫描输入功率的方式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图在服务器上没办法拷出来,现象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啊,请高手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LNA的IIP3 不可能那么低,P1dB合理 的。可能是差频取得不当,IM2,IM3重叠了。

楼主:
差频试了几个值,结果都比1dB点要低。怀疑是不是匹配的问题,现在把输入匹配换了个结构,输出没有用匹配,现在的结果是三阶点比1dB高,但这个结果也不知道可不可信啊,输入输出匹配到底用什么类型的结构比较合适呢,求高手赐教啊

网友(2016-12-16):
你的输入信号较大,器件提前饱和了,导致IM3较1dB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