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derive_pg_connection create_cell 连接 关系

楼主(2013-08-08):
关于ICC 建立 电源连接关系的时候有问题,数字后端: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A0 -power_net B0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A1 -power_net B1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A2 -power_net B2

问题1:pin A0 , A1,A2 应该是 逻辑综合库里  电源信号已经被定义的名称吧(或是比如Macro里面定义的电源名称)?net B0,B1,B2可以随便起名字?

create_cell 的时候 ,比如例化 3种输出电压不同的 电源pad C,D,E
create_cell {PW} C
create_cell {PW} D
create_cell {PW} E

问题2:如何去保证,让C的输出电源是连到B0 上的,而不是B1,B2的输出。让D输出到B1,E输出到B2?

网友:
好复杂,从来没这么干过,我都只写一个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ower_name -ground_net  $ground_name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也就是 B0,B2,B3 名字是自己随便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