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分压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3-08-08):
为啥LDO的分压网络用电阻来实现,而不用二极管形式的MOS管来做呢,这样面积不是更小,是MOS管子的匹配精度很低吗(还是阈值变化大)

网友:
应该是短接MOS管的等效电阻会变化大吧,这样会影响稳定性的问题。。。。(个人意见)

楼主:
不是,电阻并联却居于上面的的电阻了,有别人和我说这样出来的产品的电压波动大,比如设计1.8V,同一批次不同芯片输出确实1.6-2.2波动,我想问的是这个原因是什么,还是设计问题。我仿真MC没啥问题的

楼主:
求助大神来指导下啊,感觉回答问题的人越来越少,还是我问的太幼稚了

网友:
MOS管做分压电阻,这些漏,源极的电压都不相同的,如何保证相同的VGS啊?

如果真要省面积,不怕偏差大的话,1u宽的1k电阻也可以用啊,500k才大约6um*10um面积

网友:
电阻分压精确  面积么基本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电阻准确,可是为啥管子不行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仿真MC结果还是可以的啊,另外问下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阻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背栅效应,用mos做分压会好么?而且只能做一比一的,其他比例怎么做,再者阻抗不好控制,取决于gm,随温度Corner变化大。自己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真MC的精度是基于你用的model,你的model准确性怎么样?要是和你mass product出来的东西一致性很好的话,你可以相信你的MC仿真,
还有就是用mos面积上不一定小很多,有源区面积也不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也有用mos分压的。mos和电阻的区别在于,电阻是线性元件,可以产生任意匹配性的分压比例,而mos匹配性的分压比例只能是整数倍分压,比如1/2、1/3之类的,并且还要确保整数倍分压的值满足mos开启电压的要求,所以有一定的限制。

网友:
未必不可以用MOS管,这取决于应用要求,比如精度,温度系数等,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

网友:
两者都见过,取决于应用环境,mos分压精度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