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放大器的选型

楼主(2013-08-08):
如果我要放大的信号是微伏级的,比如1-10uV的样子,那我在选用放大器的时候要比较关注哪些参数呢,输入失调电压?温漂?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级别的输入信号,首先要选用斩波运放

网友:
选择低噪声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