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isplay的时候总是报“token is ;”的错误呢

楼主(2013-08-08):
代码如上。本想尝试一下unit和root的区别的。现在用VCS或者NC跑的时候都会报错。错误描述如下。我用monitor和display都出现这个错误。当我把display或者monitor那一行注释掉就可以通过编译了。所以错误可以认定是在display和monitor这一行。但是从上述代码我弄死没有发现错误,求问各位大侠这个错误是出在哪呀,谢谢。

网友:
q改为7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的哈。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Please try :

initial
begin
$monitor("@%t : q = %d",$time,q);
#100;
$finish;
end

网友:
楼上正解,需要initial b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的。谢谢。

网友:
哈哈,低级的错误。。。

网友:
最基本的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