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稳态问题如何解决,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2013-08-08):
有下面的代码: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select)
      2'b00 、2’b11: reg1 <=2'b11;
      2'b01 、2’b10:  reg1 <=2'b10;
end
上述代码中select来自时钟域clk1,且clk和clk1不是同源时钟,请问当select出现亚稳态现象时,reg1的输出是什么?请大侠帮忙。

网友:
这个代码不该这么写
wire [1:0]  reg_tmp =  ^select ?  2'b10 : 2'b11;

reg _tmp 在clk时钟域双dff同步下就可以了

网友:
select出现亚稳态,那reg1是啥谁也不清楚了。直接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亚稳态的传播了,reg1可能也是亚稳态,也能是任何值。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弟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