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时为什么不按照lef定义的spacing绕线(已解决)

楼主(2013-08-08):
Metal4在lef中定义了width 1.5um,spacing 1.5um,pitch 3um。为什么nanoroute完成后,Metal4的所有的Metal4的pitch都远远大于3呢,怎么不按照lef的定义route呢?

网友:
1)检查track的距离
2)手划一条wire,看看是否可以做到width 1.5um,spacing 1.5um
3)检查是否有non-default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这就去查查。加班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检查track的距离是这个吗:绕线完后,pitch 5.6um, space 4.1um, width 1.5um
2.)  手画一条线可以做到1.5um,space 1.5m3.)   无NON DEFAULT RULE

项目现在在route阶段,按5.6的pitch,M4的资源浪费很多啊,绕不通。
(因为是Ultra Thick Metal,所以规则很大)

网友:
要打开track的显示,才可以看到,从你的描述看,你说的不是tr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家了,明早看看。离tapeout时间越来越近了!不眠之夜啊

楼主:
回复 5# 陈涛 转出了def发现track中metal4的space定义为5.6,是这个原因造成吗?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把def改了,然后再读回去,可以吗?先去试试了

网友:
在EDI里面直接删掉现有的M4 track,重新设置个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def,重新吃回去,然后布线,完成后M4按照lef定义绕线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先往后走,把流程先跑通。
谢谢陈版指点。

网友:
是不是NDRrule没有读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NDR,就是最基本的规则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