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lti-VDD设计

楼主(2013-08-08):
请问大家,如何实现multi-VDD设计的电源供电?
例如,TSMC的库,有typical VDD为1.0V和0.8V的STD cell,1.0V的电压,可以从给core供电的PAD得到,那0.8V的电源从哪里来呢?
库里面的Level Shifter应该是给cross power domain的signal用的,对吧?

请大家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
0.8V的也是从给core供电的PAD得到,它和1.0V的是分开的
Level Shifter就是给cross power domain的signal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