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参数仿真与理论计算

楼主(2013-08-08):
一个纯粹由无源器件组成的二端口网络(比如最简单的π形网络),它的Y参数,S参数,在指定频率下都是可以进行理论计算的。但是我尝试了几个电路,用HSPICE仿真得到的结果与理论计算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有较大差距(尤其高频时),所以想请教诸位,这是什么原因,理论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哪一个更可信。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的VNA校准不对。例如你的测量参考面没有校到你的电路开始或结束的地方,从而产生相位测量误差,这种相位误差有时会将一个测量电缆的一部分做为一个电抗元件串到你的被测系统中。因此,测量之前,检查一下你的相位是否已校到0度,S11,S21都要检查。

网友:
算错了,没其他可能

网友(2014-12-02):
Cadence中sp仿真如何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