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HSPICE仿真S参数与理论计算区别

楼主(2013-08-08):
        一个纯粹由无源器件组成的二端口网络(比如最简单的π形网络),它的Y参数,S参数,在指定频率下都是可以进行理论计算的。但是我尝试了几个电路,用HSPICE仿真得到的结果与理论计算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有较大差距(尤其高频时),所以想请教诸位,这是什么原因,理论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哪一个更可信。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无源器件是理想的吗,有可能仿出来是归一化的,你乘以50看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源器件全部是理想的,输出数据形式是一样的,不存在归一化的问题,输入输出匹配电阻都是50,仿真结果数量级差不多,但偏差会随频率变大越来越大,甚至正负号都不一样。对于一些电路,甚至低频时差距也很大。比如下面这个最简单的π形网络,利用MATLAB(有自带函数,比如y2s,abcd2s)可很容易计算出其S参数理论值。下面是仿真网表,有兴趣大家可试一下,目前我真的很疑惑
.options post_version=2001 post=2 probe brief=1
.options gmindc = 1.0E-18
.option SIM_ACCURACY = 1000
.temp  25.0
x24  36  38  32  indse
P1 36 32 port=1  dc = 0 $ input port includes DC bias
P2 38 32 port=2  $ port doubles as pull-up resistor
**
** Measure s-parameters and noise parameters
**
.AC LIN 399 100MEG 20G
.LIN noisecalc=1 sparcalc=1
***.PRINT S11(DB) S21(DB) S12(DB) S22(DB) NFMIN
.PRINT S11(R) S11(I) S21(R) S21(I) S12(R) S12(I) S22(R) S22(I)
.subckt indse p1 p2 p3
R p1 p2 r=10
C p1 p3 c=1e-14
L p2 p3 l=2e-9
.ends indse
.end

网友:
你把p3改成0再仿真

网友:
感謝上面的教程
謝謝

网友:
感謝分享阿^^^^

感謝分享阿^^^^

感謝分享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