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状态机如何写才能让DC有效识别出来

楼主(2013-08-09):
最近发现同样一段代码,DC不能正确地提取出状态机register。倒是一些本意不写成状态机的逻辑被识别成state register。
statistics for FSM inference:

  dcfpga-flow: off
  state register: xxxx
  states
  ======
  fsm_state_0:                11
  fsm_state_1:                10
  fsm_state_2:                01
  fsm_state_3:                00

  total number of states: 4

而用quartus等工具综合,状态机很容易就被识别出来,包括使用one-hot编码等信息。
我又按照DC优化手册上的去编写了。我的问题是,是不是DC逐渐弱化了对状态机的识别了,亦或者说能不能识别成状态机对ASIC流程意义不是太大了。
而状态机的提取对FPGA flow的意义还是有的,因此FPGA的工具对状态机识别的能力仍有效保留。
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没去试验过,但说说我的理解:状态机本质上还是一块功能电路,理论上所有状态机的verilog描述都可以用“状态寄存器+逻辑判断电路”来替代,用状态机只是起到代码易读易理解,便于书写与后续维护的作用,而且就我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来看,一般状态机ASIC综合后的资源比“寄存器+判断逻辑”综合后的电路还要多一点点,但相差不大。所以我的看法是,对于比较简单的状态机,尽量用“寄存器+判断逻辑”的方法去实现,而对于那些控制比较复杂的状态机,建议用三段式状态机的方法,便于书写与理解。而楼主所说的情况,我想只要是逻辑功能正确,至于能不能在DC或者FPGA中识别出状态机来,对于电路的意义来说都不大。

网友:
2楼的回答很赞同,估计只要不报错,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没有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