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 metal1 对 添加 fillercap 影响求助

楼主(2013-08-09):
使用encounter ,在 metal1 走过的地方会阻止添加fillercap ,
只能添加filler。但是很多地方的metal1的走线不是必须的,可以用
其它层金属代替,这样就可以添加更多的fillercap。
     如果设置route时就不用metal1,这样对布线通过影响太大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先加fillercap,再route?

网友:
在Floorplan的时候就加入fillercap,这样M1就不会在这些地方走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去试一下吧,不过这样会导致metal1几乎不会用,都被电容填满了。而且后面修正天线效应的时候不知道软件
会不会自动删除fillercap,以便添加antenna cell。

网友:
不知道你是顶层绕线还是下层的。顶层的话直接把bottom routing layer设为M2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