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时reset端没有min-pulse_width检查,报出untested,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09):
sta时report-analysis_coverage看到dff的reset端都没有min_pulse_width检查,但是clock端的这个检查倒是做了

报出reset端的min_pulse_width untested,reason是no_clock,按说clock和reset都要做min_pulse_width检查,工具为什么做了clock端的而没有做reset端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用report-min_pulse_width报出的也只是clock的结果

网友(2014-08-27):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同问。。。。。

网友:
有高手了解吗???

网友:
reset只要做recovery,removal check就行了吧, 需要做minpulse check么?

你先看 .lib 里面有对reset pin有这种约束么,

clk的 min pulse check都不一定好修的,别说rese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大神出来了。呵呵

看了下lib,有这个描述:
   pin(RB) {
      capacitance : 0.00245814 ;
      direction : input ;
      input_voltage : default ;
      max_transition : 3.16 ;
      min_pulse_width_low : 0.40852 ;

internal_power() {
        when : "!CK&!D&!SD&!SE" ;

报告的意思,感觉是:没有对这些cell的RB端做min_pulse_width check,原因是no_clock。

但是看rtl和网表,clock是有的。

所以问题是:
1、为什么说no_clock。
2、如何设置,可以让报告里不出现这个?

网友:
你应该是异步复位吧, 当然rst不完全是clk控制的, 可以说no-clock,

waive就行了,

网友:
是的。不过reset信号进来时就用clock做了同步,之后才去复位别的寄存器。

网友:
懂,2拍同步,去亚稳态,

网友(2015-09-02):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基本不看,

网友(2016-06-16):
楼主,你的设计是不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网友(2017-10-20):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当时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所以复位宽度还是不受clock影响的。

网友B(2017-12-26):
我的理解是:因為在.lib中reset pin有描述min_pulse_width,所以sta會去check,而untested的原因寫no_clock是因為沒給此pin提供clock(waveform)去check,一般我們也不會提供set/reset pin waveform,所以發生在set/reset pin的min_pulse_check violated我們都忽略。

PrimeTime的手冊上描述:
command:
report_analysis_coverage
........
no_clock - A minimum pulse width or period width check has no clock.
若有誤請高手指正~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因為在.lib中reset pin有描述min_pulse_width,所以sta會去check,而untested的原因寫no_clock ...

有什么指令可以统一waive,让工具不报untes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