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rity越来越火了,问个IC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Sigrity 能不能在做 板级电磁分析 的时候也考虑进IC的电磁辐射?请用过Sigrity的高手指导一下。
:)

网友:
應該是無法

网友(2014-01-06):
回复 楼主:

    不成啊!

网友(2014-06-29):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电磁辐射方面仿真,说可以的多少假的!!!!!!!!!!

网友:
Sigrity怎么仿真verilog-a模型啊?

网友(2014-09-23):
powersi貌似只能仿真传导发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