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三个疑问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3-08-09):
1.capTbl 生成:itf to ict  scripts 怎么写?可否提供参考?2.qrcTech File 怎么生成?详细scripts?
3.多个Lef File (tech lef ,macro lef ,ant lef )怎么合成一个lef?

以上疑问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不用合成,全部倒进去就行了呀

楼主:
要的就是那樣效果呀。
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1. $CDS_INST/share/anls/gift/bin/itf_to_ict
2.安装了EXT软件后,其bin下有个Techgen
3. cat后能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我基础比较差,您上面所说的不是懂,可否讲解详细一些,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软件的安装路径下的那个路径下面,找一找那个文件。
cadence的EXT软件安装了,就有genTech那个功能,也是在bin下面,找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itf_to_ict 这个路径找得了,怎么运行itc to ict?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lp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 bin 下面的scripts(itf_to_ict),source 它说:"Missing  }.",  不知道为什么,-help不是很懂用,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vi 编了一下:
$CDS_INST_DIR/share/anls/gift/bin/itf_to_ict
$itf_to_ict /tf/t016hv_1p4m.itf  mw.ict

source 一下
第一行报:share/anls/gift/bin/itf_to_ict:Command not found
第二行报:itf_to_ict:Undefined variable
请帮忙看看哪里不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monzhao你好,按你的提示1、3两个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
另外,您说的第二个问题:
=>>cadence的EXT软件安装了,就有genTech那个功能,也是在bin下面
EXT在哪里?之前没听说过,能否提示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