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er该如何学习,求指导。

楼主(2013-08-09):
小弟研二学生一枚,以前接触过pspice和candence。现在在学saber做电源设计方向啊。以前用过这类软件,上手还算比较快,这一个星期做了一下buck电路和boost电路的仿真。现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如果说把buck和boost电路做的精一些,应该怎么做。或者还是应该怎么办。求前辈们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想从事电源系统工作,你可以研究环路补偿问题;在仿真模型中加入寄生参数模拟现实情况;研究不同的控制方式及其优缺点。
    如果你想从事电源IC设计工作,你可以进入到芯片内部进行具体电路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指导。我是做电源IC设计的。具体应该看什么书,研究什么了电路。最近看的资料比较杂,看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IC设计的,好像没有什么书籍可以指导的,一般都是paper或者是application note比较多。要不你参照某个IC的datasheet,把他内部结构用电路设计出来,并且仿真验证一下,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锻炼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非常感谢。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或者资料推荐啊。我先没有头绪~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那些比较牛的电源设计公司的网站上面去down吧,应用的和设计的都有,还有datasheet。比如TI,MAX,ON等等

网友:
给你一些资料,没有传成功,在传一次。 如何应用网上的Saber模型文件.pdf (179.92 KB , 下载次数: 29 )

Saber-Simulink协同仿真(2).pdf

1

Saber-Simulink协同仿真(3).pdf

2

Saber-Simulink协同仿真(4).pdf

3

4

5

Pushpull closeloop design.pdf

6

7

8

SaberDesigner应用参考(中文版).pdf

10

SaberGuide的使用(二).pdf

9

SaberGuide的使用(三).pdf

11

SaberGuide的使用(四).pdf

12

SaberGuide的使用(五).pdf

13

SaberGuide的使用(一).pdf

14

Saber-link命令及数据接口的使用(I).pdf

15

Saberlink命令及数据接口的使用(II).pdf

16

Saber-Simulink 协同仿真(1).pdf

18

Saber-Simulink协同仿真(2).pdf

17

Saber-Simulink协同仿真(3).pdf

19

Saber-Simulink协同仿真(4).pdf

20

SaberSketch 软件Bus总线的绘制方法.pdf

21

22

23

Saber仿真模型---freq2var 转换模板.pdf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33

35

36

37

38

39

Saber中电压电流传感器的使用(I).pdf

40

Saber中电压电流传感器的使用(II).pdf

41

44

Scope的使用(二).pdf

43

Scope的使用(三).pdf

42

Scope的使用(一).pdf

45

Sketch的使用(二).pdf

46

Sketch的使用(三).pdf

47

Sketch的使用(四).pdf

48

Sketch的使用(五).pdf

49

Sketch的使用(一).pdf

50

Sketch中Part Gallery工具的六点新变化.pdf

51

52

53

54

55

56

57

浅谈Saber的建模方法(II)-参量化通用模板.pdf

59

浅谈Saber中GND的概念(I).pdf

58

浅谈Saber中GND的概念(II).pdf

60

浅谈Saber中GND的概念(III).pdf

61

62

63

6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的资料网上有的我看了点。有点saber做出反馈的电路例子。求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uc3842的例子,我自己很早以前弄的,用于仿真。 uc3842_fb.zip (9.26 KB , 下载次数: 44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仿真我那个例子了?

网友(2014-03-05):
回复 网友B:

non-invert  buck boost ..

buck , boost 都很簡單 但是

npn-inv buck boost 會麻煩  特別是當你切換時還有 效率要夠好.

另個目前很夯的 primary side feedback

网友(2014-09-27):
跪求入门资料

网友(2017-05-23):
能否考虑打包成一个文件包?

网友(2017-08-23):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资料挺适合我等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