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解答pluse width check问题

楼主(2013-08-09):
在pluse width check中,
问题出现在一个menmory的clk端,发现pluse width发生了大的变化,产生了violation.
听别人说在path上用INV代替BUF可以解决。
但是我在检查之下发现path上基本全是INV,

请问高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现在连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网友:
用的INV是时钟专用的对称INV吗?

网友:
不加timing derate占空比不好,说明反相路径不对称;
加了timing derate占空比才变差,说明latency太大;
如果时钟电路采用了对抗OCV的结构,可以把timing derate设小。

网友:
你弄懂Pulse Width或者dataPulse就知道挺好修的了。

楼主:
请问能给个具体一点的建议吗

楼主:
现在真的很头疼,请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
INV是时钟专用的INV,是不是对称我就不知道了,我猜应该是的。INV是TSMC40工艺的,SEL_INV_S_12之类的。

楼主:
这个跟timing derate有关系吗?pluse width check不是在同一条path上check的吗?timing derate造成的时间差不是会被cppr抵消掉吗?(不考虑si的情况下)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共同路径,比如快N慢P

楼主:
如果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属于共同路径的话,那pluse width check的时候,path上的所有路径都不属于共同路径。但是我做pluse width check,却报出来有cppr,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