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批量验证

楼主(2013-08-10):
请教大家,calibre  xrc这个工具可以批量提取寄生参数吗?

               做了一个standard cell 的lib    里面当然有很多cell   INV  AND  NAND  AOI  OAI 等等,
        100个左右吧,每个cell的  drc lvs check  都过了。

        现在要 提取rc做timing ,每个cell都要单独提取,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觉得有点麻烦。

      xcalibre 是否可以做批量的提取rc呢?    x-cell  h-cell?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有做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谢谢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用脚本来做了.

楼主:
谢谢 ,

等于用 脚本  不断的调用  calibre命令行格式来验证每一个cell

网友A(2024-08-26):
做出来了吗?怎么没有见分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了吗?怎么没有见分享呢

这种东西提供一个思路,脚本很简单自己写就好了

网友:
我不会写

网友(2024-11-19):
1.用run.sh run 批量makefile命令make lvs CNAME=变量名
2.用makefile写单个celllvs用tab 键:
lvs:
        sed -e "s/TOPCELLNAME/$(CNAME)/g;s#GDS_PATH#$(GPATH)#g;s#CDL_PATH#$(CPATH)#g" calibre_cci.lvs >calibre_cci.lvs_sed
        calibre -spice $(CNAME).sp -turbo 29 -hyper -lvs -hier -automatch  calibre_cci.lvs_sed
        calibre -query svdb $(CNAME) < query_cmd | tee log/CalibreLVS_query_$(CNAME).log
        StarXtract -clean star_cmd_25c_typical_sed
后面还有starrc的语法,一步步加上去。make lvs CNAME=变量名

网友:
我日志里面有

网友(2025-01-06):
楼主,你解决了么,请问有没有用calibre批量抽取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