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linx FPGA外围时钟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各位大虾,小弟现在要做一块板子,上面有两颗V6,一颗S6。小弟粗算了一下,两颗V6、一颗S6各自需要一路时钟做系统时钟,然后两颗V6需要进行GTX通信,这就又需要至少两路时钟。那么总算下来至少需要5路时钟。每路时钟都是100MHz,电平要求2.5V。各位大虾,我的问题是,这5路如何产生,难道用5个晶振??还是用晶振+功分器??还是用时钟管理芯片??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单个100MHz晶振效果最好。晶振一出来就串一个电阻,后面走线不要分岔,一条线逐个经过5个时钟Pin即可。

鉴于GTX对Jitter的要求,晶振最好用名牌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虾!

这样连对晶振驱动能力是不是有要求,会不会晶振驱动不了?
还有,GTX需要差分时钟。我是直接用一个变压器单端转差分,还是别的什么办法?
多谢了!!

网友:
当然是外部时钟由晶振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虾!
我知道用外部晶振。问题是用几个晶振呢?我现在需要这么多时钟,应该如何布线?

网友:
http://www.ti.com/ww/en/analog/clockdrivers/index.shtml?DCMP=Analog_signalchain_mr&HQS=universalbuffers-pr
看这个

网友:
高端的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NB7L100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