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环路负载加大后破坏了环路的稳定性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10):
请问环路负载加大后破坏了环路的稳定性怎么解决

网友:
改参数或结构,改进稳定性。

网友:
把输出电容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
把主集點往低頻調 就是調低 unit gain frequency, 就是把補償電容加大 但是電路速度會變慢 如果要變快 補償電容依然加大 然後加大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