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ition问题,来个好心人帮帮忙啊!!!

楼主(2013-08-10):
我的设计包含top.v  module1.v  module2.v module3.v要求分模块布局布线,模块间连线要自己控制
我现在的步骤是:
(1)对每个子模块specify partition
(2)asignPin,place,trialRoute
(3)commit partition勾选了retain Top-level Routing on Top-level Design
(4)savePartition,生成了子模块和顶层模块目录
(4)然后进每个子模块的目录运行encounter,完成布局布线
(5)重新encounter,导入之前的ploorplan,运行partition(6)change partition view 分别导入子模块的def文件,最后导入顶层的def文件
(7)unpartition
问题来了:我的顶层没有模块之间的连线了,这个本来就是需要自己连的吗?还是哪里不对?然后verify geometry的时候出现白色XX,我在子模块检查的时候没有啊,有没有什么办法修正?
我想知道我的流程对不对,有没有漏什么东西?请详细一些,第一次做不是很熟,小弟跪谢了!!!!

网友:
你顶层是不是没有进行nanoroute和插welltie,fill,dcap的操作啊。。
我的顺序一般是(SE+ICC,供参考):
(1)import .v files,导入顶层def(如果有顶层def,没的话需要自己设置尺寸和刷电地,然后摆pin)
(2)specify partition & place standard cells(floorplan mode,取消place I/O,因为之前已经摆好pin了)
(3)trial route(floorplan mode),assign pin,legalize pin,estimate routing channel
(5)commit partition & save partition
(5)然后进每个子模块的目录运行encounter,将def转成5.5版本(只保存floorplan),用于icc的P&R
(6)每个子模块做完做顶层拼接。(在partition保存的的顶层目录下启encounter,进行nanoroute(global route & detail route,可以设置绕线层,还可以设置致绕哪些线,timing 和 congestion的trade off等),删掉电地,到出一个gds,插welltie,fill和dcap,删掉子模块,到处dcap的gds。)
(7)将两个gds导入virtuoso,将两张版图叠在一起,罩上电地,完成顶层。

网友:
合并的话用的是Assemble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是我在做顶层nanoroute的时候,他会把子模块的布线给打乱,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是我在顶层做nanoroute之后,会把子模块的布线给打乱,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assemble做的话,做时序分析的时候,所有的路径都为N/A,请问这样做有什么要点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部的布线被打乱?不应该啊。。

网友:
你Assemble Design之后有做的nanoroute?
我没在Assemble Design之后做过nanoroute,Assemble Design之后都是做的timingAnalysis。

nanoroute应该在top-level design做吧?

网友(2014-04-15):
回复 网友A:

   我 use assembeDesign to assemble top and block design  之后设计就被flattening了,怎么才能 使black成为一个像IP核一样的东西。我assembeDesign 之后的结果:

我看别人的结果应该是:

求大神指点,谢谢!我挺急的。。。。。

网友(2019-11-05):
请问楼主,在进行partition设计的时候,如何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modlue 做进同一个partition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