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 pcs接口设计的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3-08-10):
现在在做PCS设计,比较头疼serdes一些时间参数配置的具体含义,想跟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讨论下。

网友:
?你先把GTP搞定啊,gtp包含了PCS和PMA的,而且为什么要单独控制PCS呢 ?

楼主:
mac,PCS,独立开发的,serdes是买的IP,所以就是不太懂serdes的哪些参数比较重用,关键点就是速率切换,power state change,LTSSM STATE,这些东西感觉都懂一点点,但是不能很好的串起来,看看楼主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rdes中包含了PCS,PMA,PCS包含了扰码,编解码等,看你需要,当然最好配置为扰码,编码,数据接口,这也就是你说的速率,看是多少位,8,16,20等等,这些都有推荐数值的

网友:
你可以先去看看PIPE3标准协议, 然后就是要弄明白SERDES接口的的信息, 你买的SERDES IP, IP提供商一般会给你一个SPEC, 上面有SERDES每个输入输出口的定义,你要关注的PLL 分频比,PCS系统时钟的来源于规划,还有就是SERDES本身的POWERDOWN控制,应为在PCIE中,不同状态下会有不同的功耗管理,的呢过控制逻辑都是在PCS实现的, PCS本身就做8B/10B编解码,扰码,弹性缓冲器,COMA数据对齐等SERDES部分控制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mac发给phy一个power down信号,假设从p0top1, 首先serdes给的时钟不会关断,从而phy给mac的时钟不会关断,然后mac给phy 发送EIOS,使serdes TX进入电器空闲状态,pipe接口上的txelecidle是在发送完EIOS之后才拉高的。对端会接收到EIOS,RX会不会进入到电器空闲状态?是否对端的PHY发给MAC一个RXELECIDLE,然后对端的MAC也发出一个power down给PHY,然后mac给phy发送eios, 对端TX进入电器空闲,发送端在接收到eios之后,Rx 会不会进入电器空闲?整个link的过程是否正确,如果只单看PCS,当serdes接收到EIOS时候,您指的serdes powerdown参数应该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对于MAC,如果想让链路置于电气空闲,发送端必须首先发送EIOS,而且符合协议的标准,接收端探测到接收的数据是IDL时,就确定链路将要进入电气空闲,此时激活器其电气空闲。 我上面所说的powerdown管理是只SERDES本身的功耗管理,比如在PX 状态下需要关掉TX或者RX有或者是PLL的时钟。

网友(2013-11-22):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理解和我的理解相似,研究很长时间mac部分啦

网友(2015-09-11):
原来如此!!难怪我经常搞不清状况讷讷呢

网友:
最近正在搞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8-12-23):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初学PCS,顶一下

网友(2020-11-24):
厉害得不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