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源晶振应该接XTAL1还是XTAL2?

楼主(2013-08-10):
我看资料说XTAL1是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端,XTAL2是输出端。无源晶振有两个接口,分别接XTAL1和XTAL2。但是有源晶振只有一个接口,到底是接XTAl1还是XTAL2呢?

我查到的一般都说是有源晶振接XTAL2,然后XTAL1接地。我不理解的是既然XTAL1和XTAL2分别是反相器的输入输出端,这样接的话那XTAl2这一端岂不是始终都是高电平了?

另外好像还有一种说法是有源晶振接XTAL1,然后XTAL2悬空。

请大牛指导啊。

网友:
为啥要这么用
打算DEBUG osc电路?
接OUT吧
如果接IN,那么IN->OUT有反相器和DC建立那个电阻两条通路
而如果接OUT的话,内部的那个INV一般没有外部的源强,所以IN接什么都无所谓

网友:
在不知道内部时钟通路的情况下,接in,悬空out

楼主:
不是debug osc电路。就是有一个芯片有两个晶振的引脚XTAL1和XTAL2,我不清楚用有源晶振应该接XTAL1还是XTAL2。
IN要是接地的话不会对OUT有影响吗?内部的INV没有外部的源强指的是驱动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