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源晶振应该接XTAL1还是XTAL2?

楼主(2013-08-10):
我看资料说XTAL1是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端,XTAL2是输出端。无源晶振有两个接口,分别接XTAL1和XTAL2。但是有源晶振只有一个接口,到底是接XTAl1还是XTAL2呢?

我查到的一般都说是有源晶振接XTAL2,然后XTAL1接地。我不理解的是既然XTAL1和XTAL2分别是反相器的输入输出端,这样接的话那XTAl2这一端岂不是始终都是高电平了?

另外好像还有一种说法是有源晶振接XTAL1,然后XTAL2悬空。

请大牛指导啊。

网友:
XTAL1、XTAL2这个标的不好,应该标注OSCI和OSCO的更直观。

无源晶体,同时接OSCI和OSCO,使用IC内部的振荡电路。
有源晶振,接OSCI,使用晶振本身的振荡电路。

你用的芯片,要确认XTAL1和XTAL2和OSCI OSCO的对应关系。

楼主:
确认了,XTAL1应该是OSCI。那OSCO应该怎么接呢,悬空还是接地?或是接其它什么?

网友:
看具体芯片的吧,一般的是XTAL1

网友(2013-10-06):
反相器的两个端口中任一个不能接地,它们都会和芯片内部电路有连接的吧

网友:
please look at the data sheet!

网友(2013-12-04):
有源晶振接XTAL1,然后XTAL2悬空

网友:
2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