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在PCB板上最多可以放多少个晶振,互相之间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3-08-10):
各位大虾,大家在PCB板上最多放过多少个晶振???互相之间有么有串扰???小弟现在有个项目,板上总共需要8路时钟,有50M、62.5M、100M、125M,这几种时钟。各位大虾看看怎么弄??是每个都用一个晶振么???

网友:
晶振的电源、地都要用磁珠和板上的电源、地隔开,这样串扰可达最小。磁珠的性能很关键,Q值要够低。

网友(2013-10-29):
可以分成两组吧:50MHZ和100Mhz,62.5Mhz和125Mhz;用两个晶振,然后分别用一个分频器或者倍频器就可以了,成本更低

网友:
另外,在布板时注意做好布局和走线!

网友:
可以用时钟芯片,输出频率有倍数关系的用同一个晶振当参考,时钟芯片一般都有几路的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