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虚拟机里用cadence进行瞬态仿真,提示error:磁盘空间不够,请教下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10):
在虚拟机里用cadence进行瞬态仿真,提示error:磁盘空间不够,请教下怎么解决?产生磁盘不够的原因是因为每次进行仿真时数据都存在磁盘上导致占用空间太多吗?把这些数据删除就能释放些空间出来,每次仿真数据都存在哪个文件夹下了??下面是虚拟机中磁盘分配情况:

网友:
simulation的数据在/home/user/simulation文件夹里,建议只保存关键点,save setup设为selected。

网友:
不能删的就压缩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lz分享下SIMSIDES这个工具

网友:
仿真产生的数据量太大了,可以在ADE中:Outputs-》save al..设置一下,只保存你关注的信号的波形!
仿真产生的文件在你的user的文件下的simulation的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

网友D(2023-12-03):
看了一下simulation占用1个G,就提示磁盘要满了,可磁盘还有空间几十G呢,是系统给simulation分配空间太少了吗?
想请教大佬们,怎么样能把simulation存储空间扩大一些呢?这样就不用总担心超载了。
感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simulation占用1个G,就提示磁盘要满了,可磁盘还有空间几十G呢,是系统给simulation分配空间太少 ...

切换到simulation路径下以后

du -sh *可以看各个文件占用空间,记住占内存比较大的;
rm -rf xx(文件名)即可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切换到simulation路径下以后

du -sh *可以看各个文件占用空间,记住占内存比较大的;

感谢指导^.^

网友F(2024-05-12):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simulation占用1个G,就提示磁盘要满了,可磁盘还有空间几十G呢,是系统给simulation分配空间太少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就得删掉之前的仿真数据才行,找到你的simulation文件夹,之前的仿真数据都在里面,把没用的都删掉。

网友G(2024-07-04):
引用 网友D:
就得删掉之前的仿真数据才行,找到你的simulation文件夹,之前的仿真数据都在里面,把没用的都删掉。
...

删掉还是不行啊,vmdk文件太大了,又不能删,该怎么操作啊,小白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删掉还是不行啊,vmdk文件太大了,又不能删,该怎么操作啊,小白急死了
...

你可以搜一个工具叫gparted,免费的;我直接把自己的虚拟机扩容到1T的,不然随便干点什么就满了。

虚拟机先备份好,然后实验几次,就知道怎么扩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删掉还是不行啊,vmdk文件太大了,又不能删,该怎么操作啊,小白急死了
...

我也不懂怎么办了,你再发帖问问大神吧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E:
切换到simulation路径下以后

du -sh *可以看各个文件占用空间,记住占内存比较大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