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牛帮忙看下这个放大器啊,有两个地方不太懂

楼主(2013-08-11):
这是一个increased input transconduction 电路,input mos operates in weak invertion ,两点不太明白电流镜M7、M9、M10(M8、M11、M13)怎么工作的?还有就是M5和M6的作用,论文说是M5、M6 for overdrive,为了避免输入级出现闩锁。不太懂

网友:
第一个问题,在论坛里搜Wilson电流镜。
第二个问题,仅从你的描述无法判断,可能是防止大信号是,input一边电流为0,影响电路速度

网友:
M5和M6 的G和电流镜的G是一样的,有点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不过我就是在担心M5、M6的栅极工作点,需要跟输入匹配吗?在正常小信号时,M3的漏极电流会不会太大啊(它是M1的2倍啊)?。在输入的一端出现大信号摆幅时,会使得M3或M4的源级电位很低,导致M18进入线性区,即所谓的过驱动使得带负电阻的输入级闩锁。

网友:
sansen的书里摘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下载的论文看的

楼主:
M7、M9、M10       self-cascode current mi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