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TC89C52单片机怎么读SMT16030温度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13-08-11):
看资料需要用单片机读出SMT16030的输出占空比,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请哪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sensor的输出方波,占空比与温度呈线性关系。
你要做的第一步是测量占空比,分别测量高电平的宽度和低电平的宽度,然后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10):
楼主你好,敢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