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能除去交流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吗?

楼主(2013-08-11):
差分放大器能除去交流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吗?我的交流信号中函有直流成分,不用低通滤波,用差分放大器可以除去吗?假设直流成分为共模成分,交流差模成分,,,,求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直流信号怎么能去掉呢,只能通过修改你的电容和电阻的参数子达到你的要求,直流成分为静态的;

网友:
如果你知道你的直流信号为多大的话,可以在com端加个幅值相反的直流。。。

网友(2013-09-10):
楼主要的是无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那么需要提供一个负电源电压,应该可以用放大器的负反馈电路实现

网友(2013-10-19):
加一个隔直电容吧

网友:
最方便还是加个隔直电容

网友:
差分放大器

网友(2013-12-02):
能去除  加电容之后 你在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2014-02-10):
差分放大主要是用来抗干扰的吧

网友:
应该可以 ,运算放大器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直流是DC offset还是本来就有一个比较大的DC,如果是一个DC constant,后边采用一个简单的sample电路就可以滤除。

网友(2014-05-11):
DC电压是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