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与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8-11):
请问,C8051F单片机和Xilinx S3C250E FPGA并行通信,FPGA上需要如何配置呢?比如 IOSTANDARD ?电路上有什么要求(除了电平一致外)?可直连不?

网友:
选择合适协议即可呀,比如i2c协议,或者自己定义并行数据直接传送

网友:
直接走外部总线时序即可   MOVX 指令

网友:
FPGA一般都带单片机

网友:
用并行总线就可以